戴尔老款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3-01-04):
今天接到一台戴尔显示器,症状是开机指示灯一闪一灭,拆机检测发现电源板转驱动板3V和5V在再跳,去掉驱动板电压就不跳了,电源板上换了电感,故障排除。

网友A:
换哪边的电感?

网友:
电感么,很少遇见

网友:
电感也坏呀??

网友B:
驱动板 也可能有问题  那个显示器  也和你这个差不多   电源指示灯一亮一灭  后来驱动板换了就好了   修不会修 - -~

网友C:
呵呵呵呵~ 说得有点笼统,最好有图片,这样大家会更容易清楚问题

网友:
电感坏得少吧,估计是空焊了~

网友:
电感不怎么坏吧!

网友:
我的是接上屏一闪一闪的,不接屏没事!

网友:
高压上的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呵呵~ 说得有点笼统,最好有图片,这样大家会更容易清楚问题

下次一定注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哪边的电感?

高压附近的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 也可能有问题  那个显示器  也和你这个差不多   电源指示灯一亮一灭  后来驱动板换了就好了   修不会 ...

驱动板也考虑了,检测是好的,换了高压上的电感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