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35G

楼主(2013-01-04):
请问谁知道这款机器的上电时序呢?现在这台开机电流到0.07不动了,不掉。只有个1.2V  暂时没发现短路的.

网友:
我想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北桥不会的,是南桥问题机会大点,检查pg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缺少供电吧,

网友:
很明显供电不全啊,查内存显卡供电

网友:
应该是上电就有0.07的电流吧!仔细看下主板,应该是哪个芯片短了,上电后仔细摸下主板哪里有发热的,如果只有一处发热那就是它坏了,如果有几处,看看这几处的关联,如果是正常待机,开机后只有0.07  可以怀疑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