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电话信号时有时无

楼主(2013-01-04):
     一台iphone4,港版的,前半个月突然出现中国联通信号时有时无,放在口袋里有时会搜不到运营商信号,别人打电话也接不到,拿出手机,接home键后屏亮时有时会看不到运营商信号,但有中国联通的字样,只是左边的信号条没有,划动解锁后,几秒后又会搜到信号,这种情况比较频繁,重新拔插电话卡后依旧,请问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谢谢

网友:
字库或者 通讯cpu虚汗

网友:
信号跳水 查接收部分  查功放 在插滤波器 查射频 最后查通讯CPU字库
  一般都是滤波器和功放的问题 900M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