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902疑难杂症,求高手。

楼主(2013-01-04):
       亲戚拿来一台VA902显示器,加电,电源绿灯亮一下就灭了。拆机发现积灰很多,清了一下,没有发现有异常元件,通电测试,机器正常工作了,疑是油灰造成的短路故障。装机后,再开机半小时,正常。以为完事了。第二天,发现故障如初。再拆机,通电能听到“吱、吱”声,测量输出电压,5V端只有1.53伏,12V端只有3.8V左右。该机是电源板、高压板、驱动板一体的,拔下灯管线和屏线,电压恢复正常,(但两组电压,再开机的前二秒,都有跳变,12V升压近1伏,5伏降压约0.2-0.3伏,两秒后正常)。插灯管线,亮屏几秒,转待机(正常工作状态),测3.3伏、1.8伏也正常。接屏线后,开机就出现上述故障。换过光藕、TL431,故障依然。测开关管电阻(0.6欧)阻值稍有变大,并了一个1欧电阻,测阻值和标称相当,通电还是一样。电源IC是LD7552BS,手头没有,一时买不到,没法更换,用SG8641,又不知道能否直接代换。估计还是电源问题,开机12V升,5V降(不接屏线),当加屏线时,5V负载加大,电位拉得更低,造成了欠压保护(个人认为)。测量了7552BS周围元件,没有发现明显异常。如何能做到开机电压稳定呢?请高手出着。

网友:
1.通电听到“吱、吱”声 可能是变压器、电感虚焊发出声音 电解电容坏也可能出声音但不常见
2.开机12V升,5V降 ,一般是5V供电的整流二极管不良
另外确定5V没有升高的情况下 接别的好屏试一下,确认下是否屏电路故障(比如轻微虚焊、短路)造成负载过大引起的故障
LD7552一般可以代换SG8641
如果怀疑IC有问题,先测下IC对地阻值
LD7552对地阻值(仅供参考):红表笔接300V大电容的负极  一脚0(接地脚)、二脚630左右、三脚550左右、四脚630左右、五脚无穷大、六脚630左右、七脚550左右、八脚580左右

网友:
把板上所有的电容换掉试下

网友:
把板上所有的电容换掉,太恐怖了。是一体板,要是分体板,分别代换就好了。

网友:
可能就是   7552坏了   配件不齐全维修起来等于让费时间

网友:
芯片的供电电容换过没?

网友:
通过描述好像所有问题都出在接上屏线以后,建议换一块好屏试试。还有吱吱应该是高压有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来还可以这样维修呀,,,

当然了,电容出问题不仅有鼓包漏液,还有性能不良,漏电,还有的电容在发热量大的散热片旁边,来不及鼓包就干了,又没有专业的测量设备,只有通换了

网友:
下午试了一下,还是电源问题,不接屏线,把5V负载换成4.2V灯泡,电源也低频降压,看来是在电源。

网友:
电源大电容也换了,没有问题,只有LD7552BS没换了。在代换817光电管时,由于第一次换了一个坏,5V、12V输出都高为7V、19V,变压器叫的厉害。换了一个好的后,又恢复到以前的状况了。要解决只有觊觎LD7552BS了。

网友:
从测试看出,输出电压高时,变压器高频叫,输出电压低时,电压低频也叫。只要有叫声说明电压就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了,电容出问题不仅有鼓包漏液,还有性能不良,漏电,还有的电容在发热量大的散热片旁边,来不及鼓包 ...

我当然知道电容失效不一定就是鼓包。我是说,干什么把电容都换,,你不会测试吗,,

网友:
对于电容的问题,其实用示波器测下它的纹波就行了

网友:
电源部分变压器老“吱吱”响,也有可能本身变压器不良,我听到一个老兄说用手摸摸它(不会触电的),不叫就说明变压器本身问题!我没试过,我说出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没有示波器呀,手头也没有LD7552BS.

网友:
5V负载能力差,本人找了一个12V转5V模块,准备从12V取电跳接驱动板和屏板,看是否正常,来判断电源好坏。还没有试,试了再说。

网友:
变压器初级有一个耐压50V的小电容换看看。

网友:
谢谢,400V100F的换过,50V的没有换,明天试试。

网友:
这款三合一板有一通病,1、大电容。2、双阴,3、光偶,这三个必换。

网友:
问题找到了,原因还不清楚哪个元件有问题。我从12V取电(用大功率12V转5V IC),断开飞线接上后,一切正常。说明5V组负载差。是初级电路,还是次级电路原因,还没有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