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我这电源开机总是玩一会就关了,,电源哪的问 ...
请教高手,我这电源开机总是玩一会就关了,,电源哪的问题啊

楼主(2013-01-04):
请教高手,我这电源开机总是玩一会就关了,,电源哪的问题啊
电源

网友:
首先要分清是电脑板子问题还是电源得问题,

网友:
看看有没有电容怀孕吧~~

网友:
更换一新的电源试一下确定是电源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其中1种可能 你cpu散热有问题了。 老鸟勿喷

网友:
前几天帮朋友修了一个联想的品牌机电源,台达代工的,开机二三十分钟即关机保护,查,12v0.6A的风扇黄色润滑油干涸卡死不转,应该是温度保护,换后故障消失。

网友:
楼主确定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检查电源风扇的转速,看正常不,加润滑油或换扇子。。。。替换掉鼓的电容

网友:
功率小吧 这个占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