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笔记本主板上找出blos芯片

楼主(2013-01-04):
一块主板拿到手了   怎么才知道哪个是blos芯片   新手  真不会认   帖子可以移动   别删

网友:
怎么跟你说呢 有的板子BIOS写过程序会有漆点过 或者贴标

网友:
比MOS管 大一点点

网友A:
笔记本里面没有blos芯片 只有EC芯片    笔记本里面的EC取代了blos芯片

网友:
一般在EC旁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哥们说得准确

我见到有油漆的芯片我就会用洗板水洗下去,看你怎么怎么着有程序的芯片

网友:
BIOS芯片都体积比别的八角大点,但有个别的不是这样的

网友:
一般BIOS芯片上面都会有漆点,或者写明型号的贴纸

网友:
最安全的放法还是下图纸和点位图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里面没有blos芯片 只有EC芯片    笔记本里面的EC取代了blos芯片

都有bios芯片的。有的ec还有再下挂个ec专用的bios

网友:
bios芯片也分好多种,上网查图片吧,没法形容啊

网友:
4楼比你还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