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虹C61S-L VER:4.01 能开机跑马,但是跑到D3就自动复 ...
天虹C61S-L VER:4.01 能开机跑马,但是跑到D3就自动复位重启

楼主(2013-01-04):
能开机跑马,但是跑到D3就自动复位重启,循环几次掉电,短接复位针脚可以复位不掉电,复位针脚有3.3V电压,怎么回事啊?
掉电

网友:
不上内存跑D4,不会掉电,是不是内存的问题啊?

网友:
换换内存,cpu不行,就压压北桥

网友:
这是内存检测不过,你检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好多板子都这样,内存检测不过就会断电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