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进液,电池和适配器都能开机正常使用,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3-01-04):
下面是HP CQ42 ,板号DAOAX2MB6EO  REV:E 图纸

网友:
中间带针电源吗?用原配充电器试过再说

网友:
谢谢!!
试过的,我们烤机都是用原装适配器的,也换过新电池试过,所以肯定是电池检测或者充电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上次修好了一个宏基的,最后是充电芯片旁边的电阻内部变质了,换了OK

网友:
是不是电池坏了啊,

网友:
重点查检测电路,应该和EC有关

网友:
插上电池BATT+ 是11V ,SMD和SMC都是3.3V , B_TEMP_MBAT是1.6V  。
这个是不充电的状态,正常能够充电状态下是不是也这样的。
SMD和SMC跟EC是通的中间没有断线,想换EC试,可手上没有,期待高手看下是什么情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