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改通用高压板怎么改了?

楼主(2013-01-04):
液晶显示器改通用高压板的怎么改了?拜托高手能详细讲解一下 我是个新学徒 谢谢了

网友:
先学会这么搜索吧,论坛里关于这么改高压板的帖子很多~

网友:
不学会搜索怎么行

网友:
把通用板上的几根线与原电路一一对应就可以了吧,线一定要找对才行。

网友:
新手;要小心,接错线了,容易烧。

网友:
一般接飞三根线,12V,地,ON/OF

网友:
先测量地线,其他都好说了 地线vcc要对 其他可以慢慢搞    地线和外壳都连通的容易找

网友:
很简单 就电压 地 和开启信号

网友:
在驱动板上先找GND,再找12V,最后接ON/OFF对应的与高压板接上就OK了

网友(2014-04-14):
有图吗,我也是新手

网友:
会看信号点  一个地线 一个开启信号  一个供电12V

网友(2014-07-19):
找到ON/OFF就行了

网友:
12V和地线直接量板子上的电容

网友:
看看那个是12V或者12V以上的就行了

网友:
对了,开关没有标出来的话,一般接口后面的俩条细线的其中一条就是了,只知道这么多了

网友:
找到ON、OFF就行了,有信号3V左右,没信号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