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的保护隔离电路详解

楼主(2013-01-04):
求大师详解PQ14,PQ12正常上电时是否导通?????就是那两个三极管起到什么作用,求大侠帮我解释下电路,

网友:
不导通,这个导通就不正常了

网友A:
一个N管和P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N管和P管

恩,就是两个三极管在那起什么作用??是否导通啊??

网友B:
PACIN ACON正常为高,这样就导通了PQ18看不清,这样PQ14 PQ12就导通不了了。ACOFF正常位低电平

网友C:
你们好。我的理解:这两个三极管都不是场效应管,不能看着N管或P管。是晶体三极管,那只有根据三极管的作用和条件来判断它们是否导通(截止)。像PQ18和PQ16才是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CIN ACON正常为高,这样就导通了PQ18看不清,这样PQ14 PQ12就导通不了了。ACOFF正常位低电平

PQ12不是低电平导通吗,PQ14G级为低电平所以不导通我知道,就是PQ12D级不是用19V电压嘛,G级无电压不是就会导通吗

网友(点评):
这两个是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好。我的理解:这两个三极管都不是场效应管,不能看着N管或P管。是晶体三极管,那只有根据三极管的作用 ...

知道是三极管NPN  PNP型的,就是那两正常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我还以为你发的是 给我们讲解保护隔离呢。。。

网友D:
起保护作用 正常时候都不导通
估计你不理解 PQ12 注意其内部有电阻

网友:
正常是都不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起保护作用 正常时候都不导通
估计你不理解 PQ12 注意其内部有电阻

能否详细解释一下啊??????我是自学的

网友C:
你发的电路图应该是联想F41.主板版号IGT30.你要具体看看PQ10 PQ8是什么沟道的场管先。

1.12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不好理解,都瞎搞的,

网友E:
、一起学习  祝你好运

网友:
两个管子都不导通,,。。。

网友:
我以为你要详解,结果是问来了!导通时保隔不过,不导通时才可通过。也就是保隔通否的条件之一。

网友:
PQ14如果不导通,哪么PQ12的B极就是悬空,说白了电压过不过去,你E极电压再大也没用。只有PQ14通了,PQ12 B极接地了,比较E极和B极的电压才有意义。

网友:
PQ12三极管内部有个电阻啊,19V溜过去了,所以B极也是19V的了啊,PNP管,低电平导通,那么两极都是19了啊,懂了没?至于PQ14,正常情况下是不能导通的。回答完毕。

网友:
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起学习  祝你好运

大师辛苦你作图了,我懂了

网友:
原来如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发的电路图应该是联想F41.主板版号IGT30.你要具体看看PQ10 PQ8是什么沟道的场管先。

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PQ18的工作电压较高,防止PQ18损坏后,PQ18导通,不能关闭保护隔离,如果pq18 G极为低电平,然后pq14导通 pq12低电平也导通,从而形成的效果是让pq10的 G-s短接,彻底的关闭保护隔离,这两个管子就是防止pq18实效无法关闭保护隔离的

网友:
保护隔离的作用是 过压保护和欠压保护 的作用!有一个 控制信号一般都是由 电源管理芯片,I/O ,充电芯片 个别的是由电源适配器 发出的 像DELL就是。IBM的是由 H8的电源管理芯片发出来的!呵呵 我也只是懂一点皮毛。!希望对你有作用。!

网友(2014-07-08):
正常工作是不导通的,只有在电池校准的时候才导通,强拆隔离适配器。

网友:
这就是仁宝的点火回路,,,,,

网友(2017-11-21):
高手呀,还有图解,通俗易懂。三极管也容易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