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M310 GM45 82801IBM 不接显卡跑4A,接显卡跑88

楼主(2013-01-04):
如题:显卡是好的,重新做北桥了。如图:

网友:
BIOS刷过没

刷了无效。
你的意思跟BIOS有关吗

网友:
楼主,介绍一下你这个测试卡的那几个LAD线是怎么飞的呀??

网友:
LZ87V5,那线怎么飞的?求指教

网友:
看下主板实物北桥的DPLL_REF_CLK  DPLL_REF_CLK#是怎么连接的。
如果通过电阻下拉到地或者直接接地。
那取掉独立显卡跑4a,是正常的,北桥的集显被厂商屏蔽了。
如果DPLL_REF_CLK  DPLL_REF_CLK#接时钟芯片端,说明此板是支持集显的。双显卡板
那取掉独立显卡跑4a,肯定是不正常的,就先把北桥集显条件修出来。

如果能改的话,需要几个条件。谢谢!!!!
请问一下,这个可以改成集显的吗???
新知识,先学习了。谢谢!

网友:
可以改,bios要换掉

网友:
是被接地了,同时还有2根DPLL_REF_SSCLK ,DPLL_REF_SSCLK# 用管吗?被接地给屏蔽了,如何解除屏蔽呢?另外这个BIOS,同本站的东芝的L310集显BIOS是一个吗?谢谢!!!

网友:
经过几天的鏖战还是没有解决,北桥换了2片,做了5遍,显卡接口一一测量,时钟信号一一测量,南桥也做了,。。。。。。。。。。。。。东芝M300系列难道真是癌症的机器吗?

网友:
我怀疑你把板子给作废了,你bga每次最高温度多少?

不是我搞费的,之前被门挤过,过冷后又反霜有水气后马上使用,出现断电通病后,又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修过,满板像挖宝一样都被掘过,所以到我这可能壮烈牺牲了。

网友:
我准备进一块同样集显的主板,研究一下能否把这壮烈牺牲的板子给救回来。静等我的后文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