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掉电求思路

楼主(2013-01-04):
DELL 1420 电流1.5左右掉电,不插内存在0.89左右正常,插上内存就掉电。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正常,待机电压正常,CPU复位 PG 内存基准电压 时钟正常 求思路

网友:
啥都正常,那就干南桥把,没散热的南桥爱虚

网友A:
感觉还CPU供电和内存供电的事

网友:
什么显卡的机器啊,北桥也会掉电

网友:
内存插上后   掉电前电流有跳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CPU供电和内存供电的事

CPU 供电正常 内存用测试卡测供电正常

网友:
我判断是内存供电芯片部分有虚焊;所以给内存供电电流一大就会断电;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现在机子不好修了,问题越来越怪了。什么问题都有了。

网友:
查一下 桥和显卡 的供电
看一下有没有微短路的地方

网友B:
桥供电1.05 显卡供电1.2 都有应该算是正常吧 好像有个15V没出来....忘记在哪篇里看到有15V产生原因啦,正在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供电1.05 显卡供电1.2 都有应该算是正常吧 好像有个15V没出来....忘记在哪篇里看到有15V产生原因啦,正在 ...

广达的板子,15V没出来,怎么会出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