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喇叭怎么回事 老是坏

楼主(2013-01-04):
机器本来是点源头问题  拆开搞过后装起来发现没声音了  好发现是喇叭坏了   换喇叭好了    可客户说之前是好的       碰到两次了     难道这喇叭一拆就坏?

网友:
没碰到过啊,还有这回事啊

网友A:
喇叭一般不坏,,,

网友B:
是不是拆的时不小心弄坏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拆的时不小心弄坏了哦

不会啊    没有损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喇叭一般不坏,,,

可他就是不响了

网友:
拆的时候注意些就好了 没那么容易坏吧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谢谢楼主提醒,以后注意。

网友:
修过一台是功放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C:
是不是客户说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客户说谎啊

两次   俩个客户

网友:
你点太背了,要么就是你的拆机有问题。

网友:
好像没有这么容易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