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8PV 主板自动关机

楼主(2013-01-04):
昂达N68PV 主板 安装CPU内存大概使用5-10分钟就会自动关机,

CPU 我安装其他主板上长时间使用没问题。电源都换了几个试。

想请问各位维修思路那里问题

网友:
CPU温度过高,保护!

网友:
...CPU 没问题,我在其他主板长时间使用了

网友:
是自动断电还是自动关机

网友:
先放一下电,双BIOS的,也刷下,不行把单桥加焊试试,这板经常虚焊的

网友:
高温保护了吧

网友:
有显示,可以进入系统,什么功能都可以使用,就是用几分钟会自动断电

网友:
清除cmos、换系统 试试...这板买多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