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E1显示器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3-01-04):
联想LXH-GJ17E1拿来是开机不显示屏一闪闪,用通用套装测屏没问题,由于是外置电源的,判决驱动板损坏;用鼎科2270V的驱动板改进去测试,发现关机白屏,开机正常显示,测高压板的VCC脚不管开关机都是12V;实测PNP三极管Q202己击穿,如图:
从坏的高压板上相同的位置拆了一个PNP的三极管过来还是一样,于是把Q201也换了还是一样,一时没思路了。
实在没办法,只能改一下电路了,把Q201Q201拆掉,只用一个NPN的三极管去控制ON/OFF信号,修改方法如下图:
改完后测机OK后装机交差。
(中途还出现了一点小插曲:在测机过程中不小心把剩下店里唯一的一片的鼎科2270V驱动板搞坏了,于是用乐华的驱动板去试,结果2025LNT91BNT93A都试过了,程序也刷了N个都是有背光无没图象,最后只能把那块鼎2270V修一下了,实测鼎科2270V按开关指示灯会变颜色,但点ON/OFF不受控,开机ON/OFF5V,关机为3.5V,ON/OFF跑线到一个NPN三极管,测三极管BC极己导通,更换一个NPN三极管,此驱动板修复。)

网友(点评):
嗯。直接用NMOS代替都可以了

网友:
沙发  昆老板我看不懂啊怎么办{:soso__7370449527138658886_1:}

色

网友:
能不能讲下原理啊?看的实在有点吃力

网友:
原理是:没改之前高电的ON/OFF信号导通NPN三极管Q201,拉低PNP三极管Q202的B极电压,使Q202的C、E极导通,12V给PWM芯片的VCC供电,从而使PWM芯片去控制推动管的开关经变压器产生1000V左右的电压点亮灯管; 修改之后就是用ON/OFF只控制的一个NPN三极管给PWM芯片供电,后续原理一样的了。

网友:
有次关机后白屏,ON/OFF还是3.3V,直接找个关机后由3.3V变为0V的地方接上去,OK了

网友A:
原理讲的很牛X哦。。换板一族飘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理讲的很牛X哦。。换板一族飘过。。。

能修的尽量修一下,17的显示器同行的换通用的驱动板收他60块,他们都嫌贵了;如果再换通用的高压板成本又增加了,再加钱同行肯定不修了。

网友:
以前修都是猜的,不行就换,今天看看电路图,真是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修的尽量修一下,17的显示器同行的换通用的驱动板收他60块,他们都嫌贵了;如果再换通用的高压板成本又 ...

嗯,是的。同行不好做。。还请楼主多发类似技术解读贴。。让偶等换板一族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