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解释下以下运算放大器的详细工作原理

楼主(2013-01-04):
反向输入端接到了漏极输出端,原理是?

网友:
反馈,放大器的地标建筑。也是用做比较器还是放大器的区别。

网友:
负反馈,使输出端稳定。A(x-y)=y。运放就看成线性运算器件。

网友:
用做射随器,,,这是基本的电路了,,,

网友:
射随器,关键是负反馈

网友:
希望大家用一些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