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开机

楼主(2013-01-04):
主板GA-m61Pme-s2以前开机都很正常,放置了一段时间后,居然开不了机了。电源,CMOS电池换了还是开机没反应,开关排针那有5V,按下开关没有反应,开不了机。在网上看了短接绿线和黑线,可以开机,但不能显示。请教下这大概是哪里问题啊。

网友:
偶也是初学者,学习学习。

网友:
跑不跑码呀?CPU电压、内存等。把问题具体些。

网友:
AMD的主板 看看它的开机方式 这种主板一般都是单桥的 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放置久了,先洗洁一下,再观察,很可能是引脚氧化,加焊桥与I/O

网友:
呵呵,用电风扇吹一吹,然后用热风吹一吹。

网友:
我也遇过这样的故障。换一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2013-02-26):
下个电路图,看一下加电时序,这个5V一般是+5VA_LIO信号提供,你在测量一下3.3V、1.8V有没有

网友:
可能是EC 供电不全

网友:
I/O.南桥。这些电路 高低高的跳变,时钟,复位,这些都是条件,你不查这些怎么会开机

网友:
先通电时间长些在开机看看

网友:
闲置一段时间后不能开机一般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把内存条和CPU以及电源的排线重新插一下,可能就解决了。

网友:
接喇叭听声音,

网友(2013-10-23):
大多是接触不良,估计不是什么大故障。

网友(2014-07-10):
高压板可以引起这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