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求救r51e开机红屏再暗屏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3-01-04):
今天接到一台IBM的机器,接到机器后开机发现能开机就是开机红屏,进系统就暗屏了!在太阳光下可以看见影子,关关机再开机又是正常的不红屏也能进行一切正常!急在线等谢谢大大了,这个机器加急的

网友:
看外接显示不 如正常,那你查一下排线

网友:
检查下灯管吧

网友:
换灯管
就好了。

网友:
不用查了,直接换个灯管就搞定了.

网友:
发红换灯管就好了

网友:
是灯管问题吗

网友:
灯管老化了

网友:
换灯管吧,这个登管老化了,

网友:
换灯管 楼主还是见习维客

网友:
谢谢你们,换了灯管屏里面散架了,悲剧了放弃了

网友:
无语了 你找个灯管测试下不就知道了多数都是灯管坏了

网友:
典型的灯管问题。。。

网友:
百分百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