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3000蓝屏

楼主(2013-01-04):
一台康柏V3000笔记本装无线网卡驱动蓝屏。 XP系统 965机器 BIOS换过了,会不会IO 南桥的问题呢?请问哪里出问题了呢?怎样查啊!

网友:
集显的机器南桥坏得挺多的

网友:
这个怎么查?只有排除了。先软后硬,排除下系统,不行就换个南桥吧

网友:
貌似最近这样的问题很多啊。

网友A:
有没换过无线网卡试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换过无线网卡试下呢

无线网卡换过了,还是一样。装上驱动就蓝屏,再开机差不到入到系统就蓝了。每次都一样,不装驱动没事

网友B:
独立显卡nv的爱有毛病建议换改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独立显卡nv的爱有毛病建议换改良的

不会显卡问题吧!

网友:
发了南桥换上去还是不行啊,IO也换了,显卡加焊了。还是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