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自动反复。(初学,第一块板)

楼主(2013-01-04):
自学了一段时间,今天拿到第一块主板——朋友的一块“技嘉GA-EP43T-S3L”。
现象:按开机键风扇转一下就停,等一会儿再转一下,反复。
检测:自学过一点点,判断是主板电源电路短路。经检测,电源是好的。查ATX接口对地电阻(数字表二极管档读数,没用电阻档),3.3v对地278;5v对地368;12v对地506;5vsb对地416;POK对地664。

好像没有太低的,难道不是电源短路?会是哪里的问题?

初学,以前都是纸上谈兵,打算从这块板开始好好研究一下,希望各位不吝赐教!谢了

网友:
把内存,显卡,硬盘都取了,开机看看是否自动重启,慢慢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开机瞬间就停了,应该还没到检测内存显卡的地步吧

网友:
如果是INTEL的你就不要CPU看还重启不,,看下还会不会重启,如果还是重启的 你再把上CPU放上主板,再开机,看行不行,如果不行的哪是CPU供电问题和CPU座和I/O问题多了

网友:
多谢各位弟兄,我再试试

网友:
重写BIOS 这多半是它的问题

网友:
思路有点那意思了,但是不对,短路电源会保护不会再次重启,主板缺一项点是掉电,可以手动重启,技嘉这款板子在不缺电的情况下多半刷BIOS会好。

网友:
恭喜你 遇到技嘉EP43的这种常见问题,。BIOS,CPU接触不良,CPU座子虚焊都会导致这种问题,慢慢查吧

网友:
技嘉的板容易掉bios,刷个bios

网友:
怪了,我拆下主板,只安装cpu、内存、显卡,开机第一次不行,转一下就掉电,自动重复,只好手动拔下电源。
可是后来测试,竟然没事了,几次都能正常开机!

你有毛病就有吧,就怕时而犯时而好,谁知道他啥时候还开不了?让我咋交差啊?

另外:如果开不了机,刷bios,需要拿下芯片到编程器上刷吧,如果是焊接的bios呢?

网友:
~~主板供电插头接足不良也会导致这种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