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断电造成RAID磁盘阵列卡信息的丢失 怎么办?

楼主(2013-01-04):
有个问题请教下论坛的高手们:
      客户单位有个服务器昨天晚上突然停电了, 今天早上开机进不了系统了。接到客户电话,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发现电脑能开机,硬盘也能认到,但是就是不启动系统。服务器是组RAID1的, 进入RAID卡管理界面,发现硬盘能认到,是RAID1已经无法识别,提示为invalid raid drive. 不敢冒然处理,先把一个硬盘绕过阵列直接接到主板SATA口上 , 能顺利进系统了。
      回到单位后, 网上搜索了下, 发现这个问题是 由于突然断电造成RAID磁盘阵列卡信息的丢失,但是具体怎么处理都没讲, 说以发帖想请教下论坛的高手大侠们,教教小弟应该怎么才能恢复RAID1的阵列信息,毕竟客户是很重要的数据服务器,万一硬盘挂了真的不好交代。
        万分谢谢!

网友:
既然是raid1说明数据很重要,先把数据备份了再说。

网友:
数据备份了  但是现在是在用 一个 硬盘   不牢靠啊      想问问坛子里的高手 有没有懂这个的 ?

网友:
重新同步就可以了啊,很简单的

网友:
只是系统坏了,RAID1本身就是镜像备份的,激活一下阵列就好了。

网友(2013-02-03):
罗工,能问下真么激活呢???镜像出来再组能行不,数据能出来么??

网友:
我的DELL服务器最近也出现这种问题但是从新获取一下raid列表就好了。搞不懂为什么。。。
我这台服务器的SAS做的RAID5,有几块SAST做的RAID0,经常丢失RAID0这几块盘是陈列表我在怀疑是不是硬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