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示波器和编程器好点

楼主(2013-01-04):
想自己开点那种示波器和编程器好点,请大家帮我推荐推荐

宇光 -4 请发到正确版块

网友:
示波器看你要什么价位的,便宜一点的就安泰信的,好点的就泰克的,编程器 希尔特的

网友:
讲究性价比的话,示波器:安泰信 优利德 普源精电都可以
编程器就买希尔特的吧

网友:
示波器比较好选,有预算价位,基本型号就那几个
编程器相对复杂多了,西尔特的确实不错,支持的型号多

网友:
个人感觉,不要拍砖。
个人感觉前期没有必要买示波器,前期修好供电和简单的信号故障积累经验,在后逐渐维修深奥的信号杂症。
编程器众说纷纭,估计少个万八钱的那些都是摆设吧,支持的不多。

网友:
支持0546的说法

前期示波器买来不会用放在那里也是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