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一通电灯闪,上电到0.4

楼主(2013-01-04):
IBM T61 一通电 电池灯和电源灯一直闪,上电到0.4左右,按开关没反应无法关机,CPU座边上的电容没电压,更换ADP3207故障依旧,就是图片上一组电压不对,(本来应该是3.3V,现在是0.47)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芯片工作条件都不测一下,我们也没办法,供电,开启信号,外围电路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