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 k3918 ds正常电阻是多少?

楼主(2013-01-04):
场效应管 k3918  ds正常电阻是多少?
我怎么测得在几兆欧姆啊

网友:
一般都是先放点,测量D-S极之间的二极体值,有一次数值为500左右基本为正常。

网友:
要量场效应管的好坏,首先短接ds极,使内部电容放电。红表笔接s极黑表笔接d极有阻值为n管,反之为p管。。。阻值400~700不等为正常。

网友:
理论是截止状态无穷大!导通状态小于1欧!

网友:
第一次为500左右   第二次为导通O     放电后再测又是500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