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15寸液晶显示器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3-01-04):
收到客户一台15寸清华紫光显示器一台 客户描述开机不显示 于是通电测试  待机灯亮 但是不显示 初步排除显示器的适配器问题 应当也不是图的问题 应当是光问题 估计是高压板坏了 果断拆机 好嘛???以前就没怎么听说过清华紫光的显示器 果然是山寨货 里面有一个万用驱动板加一个双灯管高压条 用万用表测量驱动板5V存在  高压条12V的工作电压也存在 接着测量高压条保险烧断 顺着线路向上排查 一个稳压二极管和103电阻损 接到MT4606的第三脚 测量二极管导通 103贴片电阻阻值不正确 MT4606芯片第三脚对地短路 断开二极管和电阻 MT4606芯片依然短路 拆下MT4606芯片焊盘不断 更换保险电阻 稳压二极管 103贴片电阻 MT4606芯片 通电 开机 背光亮起 久违的“无信号输入”映入眼帘 装机 此维修结束

网友:
高手哦!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