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EB46EC不触发,急求!

楼主(2013-01-04):
我这有台SONY的,现在不触发,待机3,5V正常,无短路及腐蚀,测开关有3.3,按下开关有跳变,接着查到EC的PWRSW#_r有3.3,按下开关也有跳变,接着查PWRBTN#给南桥的信号,测得只有1.6V,这里是不是有问题呢,后面的也不输出了,南桥PM_SLP_S4#没有发出,估计就是PWRBTN#这里出了问题,只要把PWRBTN#这断开,EC就有3.3V,不断开就被拉低到1.6V了,于是我把桥换了,结果还是一样,后来我又把EC换了,结果一样,这很明显是桥这边拉低的,怎么换了桥还是一样呢?其它地方我仔细测试过了还是没发现短路!实在没办法了,求助!求思路!本机是HM55桥,P6200U,

网友:
其它工作条件呢,适配器检测状态,LID休眠信号,rsmrst电源好信号

网友A:
还有BIOS有没有尝试刷一下

网友B:
查一下PWRBTN到南桥之间的电路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BIOS有没有尝试刷一下

BIOS资料我就是没找到,各个论坛我都找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PWRBTN到南桥之间的电路先吧

这之间?PWRBTN是EC的26脚直接给桥的,中间没有任何东西啊!

网友C:
你这里是怎么断开的呢 翘的脚吗  用什么东西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里是怎么断开的呢 翘的脚吗  用什么东西翘的

绣花针!

网友C:
缝衣服的啊 我用大头针翘不起来呢 用风枪吹着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缝衣服的啊 我用大头针翘不起来呢 用风枪吹着翘啊‘

就是一般的缝衣针,用烙铁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看下南桥的3vsus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最好能找个BIOS刷 的试下

网友:
RTC呢 看了没有   这个应该是EC条件没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