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M2N68-AM

楼主(2013-01-04):
我朋友有这块华硕主板,它是有显示的,全部都正常的,不过看电影的时候就会断电的,我换了CPU还是不行,是单桥的,后来我就拿来加悍桥,加悍桥后,我又拿来放上CPU看有没有跑马,有跑马我就放上内存,进入系统又放电影,我放了3个小时电影没有见到断电的现象了,没有看到断电我就给回我朋友了,如果有什么没有注意到的地方,请哥哥指点指点下,谢谢

网友:
有点乱。没明白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加焊桥把板子修好了??????

网友B:
我这块主板完全是正常的,有显示的,就是放电影会断电的,断电就是死机的现象哦,我就拿来加悍桥,加悍桥之后主板就没有断电的现象了。有什么不明的地方还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哥哥指点下。谢谢你的评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加焊桥把板子修好了??????

嗯 是啊。哥哥说得对,谢谢哥哥分析,给我的评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块主板完全是正常的,有显示的,就是放电影会断电的,断电就是死机的现象哦,我就拿来加悍桥,加悍桥 ...

那你说加焊了没跑码,然后跑码加内存

网友C:
华硕这片板子北桥虚焊是通病,会断电加焊一般都可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这片板子北桥虚焊是通病,会断电加焊一般都可以好

嗯 谢谢哥哥的指导,以后哥哥关照关照下哦。谢谢

网友D:
这板子一般都是桥空焊  其他情况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一般都是桥空焊  其他情况很少

嗯 谢谢你的评价。很谢谢你的来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