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20 换电容后开机背光信号没了,还蓝屏

楼主(2013-01-04):
接机,客户说进系统掉电!
测试bios下不掉电,拆机看到大电容,换上6个330.开机没了背光,能看到读系统,但重启了.
进bios设置了硬盘模式,还是重启外接高压亮背光,看到蓝屏提示信息,说什么硬件故障,联系商家之类!
进PE也一样!找论坛,此机除大电容问题,也有遇我这样蓝屏的,没修好!不解.
打背光信号,阻值才40多.难道北桥也挂了?还有,此机有时触发电流停在0.79...

网友:
你换成4个330的吧,要么6个220的电容

网友:
电容不能选用钽电容

网友:
此板换bios不行.看论坛有换过北桥的也不行!背光事小,蓝屏事大!

网友:
是不是取大电容的时候,,动到其它元件了

网友:
背光信号直接到北桥,今天发了新板一试,此信号阻值有四百多,坏板才40多,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