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沒电压?

楼主(2013-01-04):
12V  4PIN 12V电压,但是
上下管G   S都没电压,12伏供电正常,主电压IC是RT8802A,1脚是0V,1脚EN/VTT為何0V,如何查呢?

补充内容 (2013-1-5 17:19):

补充内容 (2013-1-5 17:27):
一直都找不出EN电压是那裏產生出來的.知道的人告訴我一聲,已經找了二天了,測試卡也並不是出現00,而是出現55, CPU上只有VDDA2.5V有 ,其他的都無,就連CPU的複位也沒有

补充内容 (2013-1-5 17:29):
能否有人告訢我一個方向,讓我好找,不然真是一個頭二個大

补充内容 (2013-1-7 08:45):
問一下 是VCC_DDR信號給EN/VTT,還是EN/VTT信號給VCC_DDR呢??

补充内容 (2013-1-7 19:34):
發現把MS-6的5脚跳開 EN/VTT會出來3.3V左右的电压,但是把MS-6腳閉合就會變成0V輸出了,不知這是什麼問題呢?是MS-6晶片壞了嗎???還是有其他原因呢?

网友:
  LZ啊!你看看图纸那是什么脚,是EN还是什么信号再来问,怎么解决

网友A:
先查RT8802A 供电脚 开启脚EN  VID信号 这三个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这种板桥有问题,CPU电压有时也不会出来的.

网友B:
看pdf查电路啊,en没有怎么会有电压

网友C:
我修过这个芯片的主板,8802a 查1脚1.2v 12脚 1.2v 31脚5v!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pdf查电路啊,en没有怎么会有电压

VCORE_EN# 和VCC_DDR 都沒有电压 不知從和查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修过这个芯片的主板,8802a 查1脚1.2v 12脚 1.2v 31脚5v!换芯片!!!

我是1脚是0V 12脚是1.3V 31脚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RT8802A 供电脚 开启脚EN  VID信号 这三个条件满足了吗

供电脚VDD=5V  开启脚EN/VTT=0V  VID信号都0V 対地阻值500左右

网友E:
追下EN脚的信号看是哪里发出来的吧,线路有没有问题导致没有VCORE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追下EN脚的信号看是哪里发出来的吧,线路有没有问题导致没有VCORE电压

VCC_DDR對地阻值只有22  是不是有短路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是1脚是0V 12脚是1.3V 31脚是5V

en是芯片开启信号,没有的话,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前端有断路或短路或者1.2v没转换出来,或者芯片有问题把en脚拉低。我建议你先换芯片试试,几分钟搞定。还不好的话你跑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是芯片开启信号,没有的话,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前端有断路或短路或者1.2v没转换出来,或者芯片有问题把 ...

EN电压是MS-6的6脚發出來的嗎?

网友:
搞得我快瘋了... 有沒有人能教我一下要如何去測呢??

网友D:
圖上正方框那個VCC_DDR 沒有电压,也查電路圖上所以VCC_DDR的位置也都沒有电压形成,不知VCC_DDR這個电压是如何產生的??

网友:
有图纸应该好查啦,查下这个VCC-DDR从哪过来呀。

网友F:
下载一个  图纸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圖上正方框那個VCC_DDR 沒有电压,也查電路圖上所以VCC_DDR的位置也都沒有电压形成,不知VCC_DDR這個电压是 ...

这个应该是低电平开启的吧

网友:
从EN开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载一个  图纸看一下

图纸有了,但是很多地方看不懂???

网友G:
有图了额,,就需要耐心的好好查查了,,多好的机会啊。。这个我觉得是不是把电源管理芯片摘了。或是1脚断开,看是否是IC拉低了。。另外就是查那个信号是从哪来的。。用图纸搜下从哪里发出的,如果是INTEL的。多是是总线发出的吧。。说的不对,改正

网友:
VCC_DDR是内存电压,这块板是由内存1.8V来开启的,首先你要查有没有1.8V,V星的板应该是由UP6103组成的PWM电路,一般更换就会好

网友:
最好能找张图纸,那样方便查,要不然跑线会比较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图了额,,就需要耐心的好好查查了,,多好的机会啊。。这个我觉得是不是把电源管理芯片摘了。或是1脚断开 ...

斷開的方式真不錯,找到最後是MS-6的5脚跳開 EN/VTT會出來3.3V左右的电压,但是才來就又不知該從如何查起了,是MS-6壞了嗎?還是有其他原因呢?

网友:
其他的电压都正常吗?先换个芯片看看。内存电压正常不?

网友:
先换个MS6试试啊。。如果排除MS 6了,就是MS6时序的问题。。这个有难度了,,找高手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