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P35C-DS3R不复位维修分享

楼主(2013-01-04):
1.板子型号:P35C-DS3RV1.1版
2.问题描述: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3.检查过程:
a.目测无烧坏痕迹、断线等。
b.通电后CPU、南北桥都有温度。
c.测量各大部分供电都有。
d.复位开关处电压正常。
e.由简单开始,刷bios、拆网卡、技嘉SATA芯片。
f.找图纸,分析线路,先从IO入手,68脚没收到南桥发出的复位信号,人为给68脚高电平,
  62、64脚能输出高电平,对时序不太懂,所以先换了IO,查资料8716能用,结果~~

g.注意力转移到南桥,貌似需要多个条件满足,才能输出复位信号,先找了C14、C25脚,后来找C22脚为0。

h.沿着图纸,找到这个ich_vrmpwrgd信号的形成电路,结果测得两个0V,此时兴奋了下,离真相不远了。接着又找3VDUAL,有图纸真好!

i.找到这个电路,测量正常,奇怪了,是不是断线?大胆飞根线过去,久违的自检声传来了!

j.沿着3VDUAL供电线路找,结果找到了真相,看是看不出来的,在主板背面就近连了跟线,装上网卡..、换回io、清洗,而后测试一切正常,维修结束。

k.还好,26个英文字母没用完,不然写不下了,总结:我理解的此板复位流程是SIO收到相关“电源好信号”后经63脚输出pwrok1到NB,同时还需要ich_vrmpwrgd信号的满足,(看字意这个应该是“芯片组好信号”),然后NB发出复位信号,接着SIO输出复位信号给PCI什么的,同时NB第T8脚也通知时钟芯片开始工作,最后CPU开始执行指令,BIOS也开始读取,复位完成,开始跑马!
    真是感慨时序的重要性,日后一定要多多研究时序等更深的知识,找问题才会有正确的方向。
    写的有问题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另附上这板子的图纸、bios。

网友(点评):
为什么大家都说LZ是没学过的呢?自学的吗?看来成为高手的路确实很多呀。

网友:
楼主很发帖用心啊,每个测量点在图片上都标了电压。。
此机器应该是IO收到ATX电源好信号发出PWROK1,然后CPU电源好后发出VRMPWRGD,这两个电源好信号再发到南桥,南桥发出复位
另外南桥T8脚的CK_PWRGD信号,是南桥SLP_S3#和VRMPWRGD都为高电平时所发出

网友:
自学成这样太不错了,

网友:
二楼分析的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理解有错误,冠希哥说得对,vrmpg是cpu供电管理芯片发出!

网友:
板卡医生。。。这个是网吧里板子吗

网友:
没复位,怎么就耍BIOS呢?

网友:
楼主还要加强理论,南桥供电正常下要得到两个PG才能发出复位信号,刷BIOS根本没用。不过楼主后来总结出来了,很用心,支持

网友:
我学过的都修不了。。。。。万分感慨- -

网友:
很详细  而且维修中的电压也标出来  很给力

网友:
主板开机也有时序性?一直以为是同时供电的

网友:
NB是北桥,SB才是南桥,楼主不会以为是用拼音吧

网友:
复位灯常亮,还有复位灯不亮,我一直都搞不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