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p 总自动睡眠进BOSS不睡 求帮助

楼主(2013-01-04):
   手里有个T60P  这本动不动就自己睡眠,你一点FN就起来,然后又睡? 真很伤脑筋? 我进了BOSS不睡,本想是软件的事,可是做了n个系统都不行,最后做了个WIN7 的系统显卡没驱上不睡了,可是驱上显卡又睡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要是个睡美人我也就不要大家帮助了,我直接把她睡了不就得了  可是这是电脑呀不行的,
  有个现象:其他电脑很容易就找到睡眠开头都是在主板上,可是这本我拆了N遍就是找不到,就是没看见,有人想说这是磁力作用才会工作吧,可是我拿个磁铁找了N遍也没找到这睡眠开关在那?
   这个问题真的很急手,真想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拜托了!

网友:
换个高压条试下  我用磁铁测到T61的屏保开关在高压上    大小写灯上一点

网友:
我也觉得,可能在高压条上,主板上我找了真没有? 可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她是怎么工作的呢? 主板上除了两个喇叭有磁力那还有,有磁力的地方能让它开关?  这个本以前就有这个问题,就是把本合上不能睡眠

网友A:
  在 PrtSc 这个按键上一点点有个磁铁 应该是在 U型架上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 PrtSc 这个按键上一点点有个磁铁 应该是在 U型架上面

没发现这有磁力呀,我用小喇叭系上绳在上面转没有磁力反应,前两天也拆开过没发现有磁铁,如果高压上有这元件应该是霍尔元件是不是呢朋友

网友C:
楼主有没有看一下风扇有没有问题,散热不好也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没有看一下风扇有没有问题,散热不好也会有这个问题。

这机器风扇一点问题也没有,我昨天把风扇都清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发现这有磁力呀,我用小喇叭系上绳在上面转没有磁力反应,前两天也拆开过没发现有磁铁,如果高压上有这 ...

用磁力强点的磁铁  比如笔记本液晶屏旁边的小磁铁
  我的是T61的我试过了 就那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磁力强点的磁铁  比如笔记本液晶屏旁边的小磁铁
  我的是T61的我试过了 就那个地方

明个我找个大点的磁铁,呵呵! 先谢谢你了,这电脑这几天又不出这病了,如果再出现我就直接换高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