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 HP640开机掉电

楼主(2013-01-04):
神舟优雅  HP640开机掉电,电流跑到0.4A右右。HWPG电路没发现问题。换了Vcore芯片还是一样掉电,断开CPU Vcore的19V供电,就不断电了。求思路?

网友:
CPU的上下管都正常吗,要么是短路造成的,要么是少路供电保护了!

网友:
我这有个方正的机器跟楼主故障现象一样,CPU电压一出就掉电。断开没事   请大侠指点   相关的都查过正看VID  这块不是很清楚  楼主解决的话说下

网友:
我的是所有电压都出来了,上不上内存都会到0.7, 然后掉电。求高手指点。
客户说是突然停电后就这样了。

网友:
这个机器今天刚修过问题一样,结果刷bios解决,想不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