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SG官方BIOS F8SNGAS.304有问题吗?

楼主(2013-01-04):
     华硕F8SG机器,显卡是Nvidia 9300,BIOS芯片被撞击裂开了,无法开机,我于是找了个匹配9600 BIOS程序的BIOS 芯片焊上去(一开始不知道是匹配9600的),开机无显示,只有logo声音,然后我在官方BIOS下载到了9300 BIOS程序“F8SNGAS.304”用烧录器把芯片烧录成功后再焊上去,无法开机(NO POWER),很纳闷,BIOS是官方的软件,我也烧录成功了,为什么不能使用呢?一般的BIOS是.bin格式,为什么这个官网上的是.304格式呢?

网友:
学习了这经典

网友:
官网上的是需要用BIOS或DOS方式刷的,你用编程器刷上是不上电的。你在坛里找找跟你一样的BIOS吧。刷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