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M190A1-L07屏 左边有十公分竖格

楼主(2013-01-04):
奇美M190A1-L07屏 左边有竖格,上通用板一样,是不是屏上逻辑板上的CM2709有问题?还是直接换逻辑板?
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程序不对的吧,以前写板时就会遇到这种事

网友:
抓图上来看一下

网友:
是不是屏本身的问题呢??

网友:
屏电路或者屏本身的问题,你可以用手压下有竖格的那块软排线看图像有没有变化!

网友(2013-09-08):
我有块奇美M190A1-L07 屏
下2/3有线条
用手 触摸 逻辑板的一个地方 线条消失
不知何故

网友(2015-04-25):
不知道修好没有,我的也是一样的故障。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575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