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 MHDD.CFG这个样子是怎么进入

楼主(2013-01-04):
看图 MHDD这个样子是怎么进入编辑MHDD.CFG的啊
mhdd

网友:
楼主要编辑什么东西?

网友:
你要有个edit.com的文件,这个是DOS时代的编辑文件的工具,把它复制到MHDD.CFG
同目录下,输入edit mhdd.cfg回车即可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

网友:
这个DOS版本问题。换个版本就可以的。

网友A(2013-06-09):
我下载的MHDD 4.6版本的用ultraiso刻到U盘里怎么看不到MHDD。CFG这个文件啊

网友:
楼主 应该不是在纯DOS下运行的 应该是系统中的CMD

网友(2016-02-01):
我怎么进不去,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是用edit mhdd.cfg进去的,至于edit是不是在最简dos启动盘里有这个我不太确定,不过像dos6.2,7.0,小哨兵启动什么的里面是有这命令的

网友:
MHDD一般应用在纯DOS,其配置文件MHDD.CFG在WINDOWS下或DOS下均可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