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410的PWRSHUTDOWN信号

楼主(2013-01-04):
一台IBM T410,进水机,无待机。查U61(BD4176)的VCC3SW正常,46脚的PWRSHUTDOWN信号 为0V,明显不正常。根据以往修IBM的经验,此信号为低的话保护隔离的第一个场管就过不去。明显是东芝芯片(U61)保护了。但是测全板无短路,进水腐蚀的电阻也换了。测U61的3脚-EXPWER0V正常。58脚温度检测0.05正常。U61和PMH芯片已换过新的了,依然如故。求助高人,U61要满足什么条件46脚才能发出PWRSHUTDOWN信号。对了,差点忘了,把主电压调到16V的话46脚有时会正常,调到19V的话就绝对不出PWRSHUTDOWN。46脚正常时3 5V也不出。东芝芯片的升压电路没有工作,保护隔离的第二个场管不导通。这板子修了好几天了,也没什么思路,请兄弟们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有没有用示波器测量 PWRSHUTDOWN?

网友:
还是保护隔离有问题,你先把19V不保护隔离修好吧。IBM的架构要好好理一下的    电源电压检测电路的电阻取下来测量吧,在路测不准的

网友A:
我当然知道是保护隔离问题,现在PWRSHUTDOW不正常,保隔肯定过不去,问得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当然知道是保护隔离问题,现在PWRSHUTDOW不正常,保隔肯定过不去,问得就是这个问题.

给你t400电路分析了,好好看看会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