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一条外线 怎么才能实现9台电脑都能正常上网

楼主(2013-01-04):
外面一根外线 我在第一根网线哪里接了个交换机,一个线直接分到一台电脑上面 能上网,
但是从交换器1分出去的另一条线分另一个房间去,接了个tenda路由器,接再tenda路由器的WAN上,从tenda路由器LAN分跟网线出去,接个交换机, 交换器上面 要插8条网线,怎么才能实现,全部都能正常上网
路由器
电脑

网友:
小弟在线等! 有点急, 师兄们帮帮忙 支支招

网友:
先接路由器 路由器后面接交换机 一个四口路由器带三台电脑剩一个lan口接一个8口交换机这样能带10台电脑上网没问题 前提先设置好路由器

网友:
买个6口的路由,在买个8口的小交换机,主线进来接路由wan,1个lan口接交换机,其他的lan口接电脑,其余的电脑全接在交换机上!
同意楼主:
4.0
科瑞
同意楼主:

网友:
先接路由,有16口的,一个就搞定

网友:
水晶16口路由才不到150,TP的300多,一个就搞定了,呵呵

网友:
很简单啊,先进路由,路由出来的任意一根线都可以接交换机,交换机后还可以接交换机,几十台上百台都可以用,最简单的就是用无线路由配无线网卡,什么交换机都不用,也不用飞这么多线,呵呵

网友:
买个路由和交换机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 直接用路由吧 不用交换机了呗 换个16口路由

网友:
一路由器就搞定了 全用无线上网

网友:
一个路由+一个交换机

网友:
把tenda路由器和接外线的交换机换一下位置,外线接tenda路由器WAN口,交换机接LAN口,分到另一房间的线也接在LAN口上,设置好路由器,就能实现全部正常上网了!
另外,现在网络供应商一般都限制共享上网,在使用时要考虑到这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