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进水开机掉电故障维修记!

楼主(2013-01-04):
联想G450进水开机掉电故障维修记!
接同行一联想G450进水开机跑0.22,风扇转动一下掉电故障机一台,仔细观察主板,发现U55下面一个电阻腐蚀了无法接线了,查图纸此电阻为47K电阻,更换电阻,还是不开机,万用表量旁边的小MOS管,2脚短路!开机是开机了!晚上算是弄好了!第2天早起想测量一下BIOS芯片脚位的电压以备以后参考!一量干脆不触发了!拆EC!EC下面好脏!但EC弄好后还是不触发!对南桥进行值珠,装机还是不触发!焊南桥的时候反面的纽扣电池没有拆掉,因为偏远了些!到群里找图纸,找当地同行找EC,更换后还是不触发,刷BIOS,灯有了变化!但待机电流只是从0.02,变成了0.03!板子上面个灯亮了,还是不触发!电流0.02变0.03!换过了EC,值过了南桥!想拆掉南桥后面的纽扣电池,看纽扣电池有点鼓包了!拆机加电试机,电流上跳了!0.02-0.65-0.85-0.65,接显示屏!开机正常了!此机是因为开机后EC下面的水未处理干净,然后测BIOS脚位电压,引起了软件问题!纽扣电池鼓包短路引起的故障!纽扣电池短路引起51620的26脚电压输入脚电压只有0.52V,修这个板子用了一天半!够悲惨的!终于可以收工了!

网友:
BGA拆电池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