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P5QL PRO跑60 D1维修一例

楼主(2013-01-04):
拿到板第一时间目测主板。没有烧伤。磕碰的现象,直接通电。诊断卡从00,D1,跑到60停顿了大概有2~3秒钟卡在了D1。这种跑马修这么多年电脑还真第一次见到。有点不知所措。直接列入乱码维修,先刷BIOS再说,找了个最新版本的BIOS,刷了还是一个鸟样,神马问题。难道会少供电还是电压低啦?再次通电测全板的主供电,CPU V_CORE

正常,
内存1.8VDUAL

  正常
内存VREF_DIMM,

内存供电的一半也正常
1.1V_NB

正常
+1.5V

+VTTCPU

SMBCLK系统总线

都正常啊。到这里电压该有的都有了。既然主板会跑马。卡在D1。已经过了CPU,那应该就是内存这边的问题啦,内存电压正常。那只能查AD线啦。突然想到以前修到内存系统管理总线电压正常。但有一条断线不过内存的。立即调到二极管挡。直×内存119 120PIN。一个阻值540,一个590.相差几十欧,不是很大。但感觉还是不正常,正常这两条线阻值相差十几欧上下。立即打开点位图找到这两条线相连的小东东
首先找到这两个小鬼。在内存旁边
把这两个拆掉之后再量阻值。乖乖这下数值相差更明显了。一个500多。一个1000多,问题应该就在这了,顺着1000多这条线往下查。在南桥旁边 找到相连的点,两个K72芝麻管,一个822排阻。经验告诉我肯定是排阻坏了,(华硕最爱)。上风枪直接换了822排阻(懒得去测了),换好之后再测两个阻值回到了500多。看来正常了,换上拆掉的小东东,再次上电。诊断卡数码一路裸奔。直到2A显示。维修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围观。欢迎拍砖。请各位多多赐教。

补充内容 (2013-1-5 12:09):
不好意思跑马是00-d0~D3~60  2~3秒后再跳到1D。说错了不是D1。管理员帮忙把标题纠正一下吧

网友(点评):
你TMD 就是个神

网友:
哥来给你顶了,跑D1 明显就是内存不过,自细检测内存供电,时钟,总线,AD线,问题就会浮出水面

网友:
D1就是内存不过代码啊。。

网友A:
如果通电就D1也可能是IO。

网友B:
跑码D1,按道理说因该是内存不过啊。跑电路图真的很烦啊

网友C:
华硕排组真的很容易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排组真的很容易坏么?

是的。尤其是G31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通电就D1也可能是IO。

这个还没见过。修过开机D0复位灯亮IO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码D1,按道理说因该是内存不过啊。跑电路图真的很烦啊

没有点位图比较麻烦。而且还是黑色板

网友:
真的厉害,我一般测2个总线电压正常就以为正常了,以后也要打阻值了.今天看了你的贴,真的获益良多.

网友: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经验维修吗?

网友:
不错 很赞   数据总线不正常引起的  档内存!

网友:
这块主板用编程器刷BIOS后会丢失MAC,最好刷回备份BIOS后在到DOS下刷。不知道你进系统试了没。很多华硕主板都这样。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学习了,果然是高手啊

网友:
D1不是内存?那看内存系

网友:
唉,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奶奶的忽略了这两个总线的阻值。以为电压正常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