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92 VER 1.2开机无复位

楼主(2013-01-04):
今天客户拿来一主机,板卡是V星的7392,拿过来是开机无复位。确定了是主板问题后,我就拆机了。拆下来后,查电压之后发现全板子电压都不正常,几乎没有。所以把内存和显卡的控制芯片调换了下,可还是不起作用,故障依旧。于是就换了IO,复位有了,开始跑码了。但是一直重启,貌似找不到显卡,卡内存,接上硬盘也一样,显示器亮了,一亮一灭的。故又刷了BIOS,故障依旧。实在不知道什么问题来,所以上来请教大虾们指导,请大虾们提点提点。虽然客户已经答应换板子了,但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急:求助 THANK YOU !

网友:
师傅说好像还是IO的问题,但是IO不好找。真特殊一IO 没办法了。

网友:
你修的蒙,我看的也蒙,不明白你检测出是哪的故障,前面的电压不正常,后面的电压怎么能正常了!

网友:
我说的蒙 吧  我怎么修怎么说,那不累死人了。你知道我换的IO就可以了。没电压没复位是IO的问题 ,OK?你懂了没

网友:
循环重启的话有可能是I/O没换好,再换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