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修好的上海亚泰0.75KW变频器,算是秒杀吧!

楼主(2013-01-04):
        昨天又接到一个变频器,还是弹棉被的师傅的,昨天放假修别的电器去了,所以没有修这个变频器,
刚刚下班回来把饭一吃就开始,用户描述的故障是用的时候电机会抖动,好像一卡一卡的,听到描述基本上心里就有底了(多半驱动电路故障),

加上我的专用试机灯泡,发现是交替闪亮一次后会停顿一下,然后又亮,就是用户描述的故障现象,分析这是因为驱动故障导致只有上半波的时候电机才会有电,下半波没有驱动,所以没电,电机表现的故障就是转动一下停一下,

拆开查看驱动电路是采用的三相桥式驱动器IR2136S,

在路测量驱动器的三相下管的驱动输出脚,阻值有些异常,所以可以肯定就是这个驱动器损坏了,
开始干了(不会干笔记本的桥,我只会干这个。)上焊膏,风枪吹下,

另外有一个一样的变频器这个元件是好的,手头也没有备件,所以配件宝贵,好的元件不敢用风枪吹,就用了在学校学的方法,用细漆包线穿过所有引脚,焊一个角就把漆包线往外拉一下,一分钟后一边的所有引脚就下来了,另外一边的就好办了,用焊台刀头拖焊,完美的取下来了,清理干净后焊接在待修机器上,再焊上旁边刚刚拆下来的两个电容,

清理焊膏,

再给驱动输出侧这边打好704灭弧胶,

基本完工,装好试机,一切OK!200元又来了!

网友(点评):
楼住把你哪个灯泡的制作方法发上来把

网友A:
思路清晰,好技术,还上704灭弧灵。维修的质量好

网友:
楼主经常修这种机器吗,设备和零件都很齐全那!!!

网友B:
用漆包线加罗铁取芯片真厉害

网友:
这个高压  真怕  ··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有点吧。。
这不叫高压,这叫低压,OK

网友:
老兄的技术能力不容置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漆包线加罗铁取芯片真厉害

10几年前读书修理单放机,采用的LAG665高保真重低音立体声芯片,就是这种贴片封装,采用的就是漆包线拆焊,别提有多美了,那时候风枪是什么东西咱都不知道(可能那时候还没有风枪吧)。

网友(2013-03-20):
两边的IC直接用烙铁拖锡两边速度快点就能掉了

网友(2014-07-21):
楼主真是课班出身呀!用漆包线拆芯片。
下次给我们示范一下咯。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网友(2013-01-07):
太需要了 同意楼主

网友C:
樓主的銲接基本功真是厲害,
第一次看到細漆包線拆IC的方法,

网友D:
请问楼主你这款驱动器的三相下管的驱动输出脚阻值多大才是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你这款驱动器的三相下管的驱动输出脚阻值多大才是正常呢

我是和那个好的做的比较,具体多少就不知道了,外围不同阻值应该也就不一样吧,所以把那个好的拆下来换到这个上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樓主的銲接基本功真是厲害,
第一次看到細漆包線拆IC的方法,

应该说是我年龄大吧,31了,10几年前学校教的,那时候也真的没有比这好的办法了

网友(2014-07-21):
是呀,那时候我就不知道***这东西

网友E(2013-01-08):
话说那个漆包线真心的不好弄啊

网友:
不错的方法,维修思路也很清晰

网友F:
楼主厉害啊。这个用漆包线拆IC的方法是怎样的?呵呵

不懂。好像没听说过。我也只有一把电烙铁。教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厉害啊。这个用漆包线拆IC的方法是怎样的?呵呵

不懂。好像没听说过。我也只有一把电烙铁。教教!

不要和楼主学。这种方法拆下的IC引脚要经过整形才能装回去,时间长,效率却很低,不如直接用风枪。

还是风枪好用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要和楼主学。这种方法拆下的IC引脚要经过整形才能装回去,时间长,效率却很低,不如直接用风枪。

那不一定,在那种没有配件的情况下,万一用风枪把芯片吹坏了怎么办?我也说了啊,配件宝贵,在淘宝定的话不得4天时间啊,所以是为了安全起见,要不然我也知道用风枪快啊,至于我这个方法我自认为很好,只是可能大家没试过而觉得不好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不一定,在那种没有配件的情况下,万一用风枪把芯片吹坏了怎么办?我也说了啊,配件宝贵,在淘宝定的话 ...

“风枪把芯片吹坏”,温度设定合适是可以避免的。
另外,你用的方法至少20多年就有人采用了,我十几年前也用过,当然没用漆包线,而是琴弦。正是自己用过,所以我才表示反对。

网友I(2013-02-17):
风枪调到合适的温度应该不会吹坏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好技术,还上704灭弧灵。维修的质量好

学习了,赞一个。

网友:
思路清晰,好技术,维修的质量好

网友J:
关键是如果用风枪温度刚刚好,芯片会坏吗?

网友:
刚开始用风枪还真会把底板吹起泡,但现在是不会有这种现象的了,像我们修工控板卡的,不会用风枪还是没得谈的,还有就是铬铁功夫不行也做不来,因为都是密脚贴片四边IC的多。

网友:
看看有好内容不。

网友:
方法很重要,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会修这个 真是赚钱

网友:
风枪一般来说不会把芯片吹坏的,但有种情况需要注意:芯片通过底部焊盘大面积接地散热。这个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

网友K(2013-03-24):
第一次知道用漆包线拆IC的方法,不管怎样,还是学习一下

网友:
有配件就是好办,没配件真是头大,知道哪坏了也修不好。。。。。

网友:
这种取IC的方法没有见过,也许现在没有了

网友L:
这个芯片的驱动芯片看上去不是高压输出的,有打704的必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芯片的驱动芯片看上去不是高压输出的,有打704的必要吗?

原本上面有打有704,所以芯片焊好之后也照样 打点啊

网友:
9年前用堆锡法拆480解码,那时候想起来真愚蠢。

网友M:
才收200呀 收500我看他也会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才收200呀 收500我看他也会出的

收500的话别人可能考虑买个新的了,这个变频器小,不比那些大的。

网友:
开机费收800,不修拉倒!这么小功率的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思路清晰,好技术,

网友:
思路清晰,好技术,又学了一招

网友:
不会干笔记本的桥,我只会干这个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6825-1-1.html
楼主南北桥很好干的,胆大心细手要稳,基本OK

网友(2014-07-15):
引用 网友E:
话说那个漆包线真心的不好弄啊

漆包线的一头焊在一点上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风枪调到合适的温度应该不会吹坏芯片吧!

用风枪吹芯片的四周,只要不正对芯片基本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关键是如果用风枪温度刚刚好,芯片会坏吗?

如果吹芯片的中心,呵呵坏的几率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第一次知道用漆包线拆IC的方法,不管怎样,还是学习一下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以前学主板维修时都会教这个的。

网友:
六个IGBT在哪里呀楼主?

网友:
不知楼主将集成电路焊上是用什么方法?

网友:
修变频器还挣钱过我们修电脑啊。。不错。。。

网友:
漆包线拆的确不推荐,我以前是用硬盘磁头架插脚下面烙铁在脚上,后来专门用铜板做了些烙铁头对付双列直插,贴片4面等,配个200w烙铁,拆这些引脚在外的比风枪方便

网友:
一看楼主是有底子的,基本功扎实

网友(2014-09-08):
厉害,见识了,赞一个

网友:
负载怎么做的呀?灯泡连接图发个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