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用优利德UT61E万用表 请教下 测场效应管的方法

楼主(2013-01-04):
谁在用优利德UT61E万用表 请教下 测场效应管的方法
用自动量程 只能测出一次几兆欧姆的阻值 其他次数无穷大 这和大家说的500欧姆相差很大
二极管档 这个表能测出一次压降0.5v左右的正常数值
特请大家指点下

注:自动欧姆档量程测之前有放电场效应管

网友:
用二极管档测量出来的二极体值

网友:
打阻值也是用二极管档位,UT61A其实就够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T61E 二极挡位是无法测出阻值的

我说打阻值,公点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打阻值,公点值

这个表能测出500左右的吗 我无论如何都测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能测出500左右的吗 我无论如何都测不出

那看你测什么

网友:
测场效应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