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进水隔离保护不过维修

楼主(2013-01-05):
  同行送了一台X200的机器,仍下后说,“看看能不能修?”
  拆机之后发现主板有进水的痕迹,上家修过。发现U42给去掉,时钟芯片有连锡。看图纸发现U42是A电压
转换B电压的一个N够到的MOS管,换上。把时钟芯片重新加焊,看了下大概没啥问题了,上电。
  发现无待机,测量U5的4脚20V。隔离都没过

  直接去测量电池放电信号DISCHARGE为低电平,正常
  测量电源的关断信号PWRSHUTDOWN# 为低电平,这里肯定不正常。PWRSHUTDOWN是由TB芯片发出来的。TB芯片要想发出高电平的PWRSHUTDOWN,首先要在59脚要的到20V的VREGIN20电压,并且在57脚得到5.9V的电压,TB芯片会在61脚输出VCC3SW。
  测量芯片的59脚只有0.9V左右的电压,VREGIN20是由DOCK_PWR20_F经过F2 D5之后转换过来的,发现F2的保险开路了

  更换之后发现PWRSHUTDOWN#还是为低电平,涛声依旧。
  测量TB 57脚BAT_VOLT为5.8V,测量3脚-EXTPWR,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也是为低电平。
61脚VCC3SW为高电平,基本上条件都满足了,还是不去把PWRSHUTDOWN抬高,或不犹豫的直接去换芯片。一样。在主板的发现R640直接没有给腐蚀掉了,补了一个1M的电阻后。PWRSHUTDWON为高电平。隔离保护过去,上电正常开始,正常显示

网友A:
前奏太多了,文采不错。我觉得分析的很复杂,因为我不会分析,呵呵

网友:
楼主对于ibm的研究很深,厉害。

网友:
看到图中电阻是33K的,给的电阻是不是大了点的

网友:
每个人都有拿手的机型,楼主IBM分析的不错

网友:
进水机就是爱腐蚀小电阻

网友:
LZ之前也发了一个海尔的机子维修。。。看起来挺复杂的。看了半天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B:
LZ不仔细嘛 呵呵 先查上拉正常再换芯片

网友C:
饼哥, 这你就不对乐。 那个机器确实有点难修。

这些机器都是别人修的, 不好修。

你老也不给我指点迷津。?

网友:
楼主分析透彻  基本功厚实

网友:
修和挺好的,修多自然就明白了嘛,

网友:
楼主高手啊 分析的很好  顶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饼哥, 这你就不对乐。 那个机器确实有点难修。

这些机器都是别人修的, 不好修。

淡定     思路很清晰      查保护隔离  查TB芯片        很好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奏太多了,文采不错。我觉得分析的很复杂,因为我不会分析,呵呵

学习了%^^^^^^^^^^^^^^^^^^^^^^^^^

网友:
没有上啦    看着简单 查起来就要相当深厚的功底了

网友:
经常看楼主的贴子,写的相当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不仔细嘛 呵呵 先查上拉正常再换芯片

是啊,LZ好像急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饼哥, 这你就不对乐。 那个机器确实有点难修。

这些机器都是别人修的, 不好修。

修好才是硬道理。

网友:
IBM 时序够清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