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显示器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3-01-05):
开机不接VGA信号显示器能够显示无信号字样!接上VGA屏幕不显示!主机是好的换个显示器又能用!开关键不能使用!信号灯闪烁!频率不是很快的闪烁!初步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拆开发现高压板后面很多都被高温考黑了!这个应该是正常的!现在就是不知道到底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忘路过的高手帮帮忙!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驱动板故障吧!指示灯闪烁代表是为检测到视屏信号吧!你查查行、场输入级是否有故障,能修好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网友:
能显示无信号,说明屏是好的。
应该是驱动板故障,换个通用板测测吧。
能修好更好,修不好就换块板子吧。

网友:
先换电容。

网友:
这是典型的程序问题,刷程序

网友:
我也认为是程序的问题,刷个试试

网友:
刷程序不行,就换板子吧!

网友:
先量下行场,如果行场的阻值正常,就刷个程序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类似现象的,初步判定电源肯定没问题,结果后来发现是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