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455-S5000机型不通电,不亮机求助(有图)

楼主(2013-01-05):
刚接手一台东芝 L455-S5000,不亮机,接适配器也没电源指示,如何下手修理?求各位高手指点。
电源管理使用BQ24751A:

网友:
东芝的机器插上电源指示灯要亮的。

网友:
是呀,电源指示灯不亮,死寂一片。

网友:
有相关图纸的请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未必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各位大侠,有木有修过类似的机型的,回答一下。

网友:
没有待机,先修待机

网友:
保护隔离没有过

网友A:
要图纸最好把板号写出来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图纸最好把板号写出来下子

主板型号为:LA5822P

网友:
LZ是想知道这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现在检测的结果是有一路的电源供电滤波电容短路,但换掉后,可以开机,但还是不亮机。

网友:
学习了,希望楼主修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网友:
查 nec大电容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