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12的71脚无电压

楼主(2013-01-05):
开机没反应,测it8712的71脚无电压,72脚3.3,75脚有跳变,76脚5v没有拉低,PCIA14脚3.3正常,开机脚有跳变,这种情况一般哪的问题。

网友:
71脚是SLp_S3#开机正常为0--3.3V的持续高电平,测下其对地值,再撬起点开机排针量该脚焊盘有无3.3V  顺便测下85脚的RSMRST有没3.3v

网友:
71到南桥的吧  翘起有3.3I/O坏   无3.3桥坏

网友:
71脚对地阻值200多

网友:
同志们给个提示

网友:
85脚RSMRST有零点几伏的电压

网友:
rsmrst有问题啊,这个得查下

网友:
把I/O芯片拆下来测,85脚的对地阻值无穷大,

网友:
85脚有个上啦电阻,接的是3vsb,看看这个电阻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