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液晶显示器开了不到一分钟又暗了

楼主(2013-01-05):
接收一台19液海尔液晶显示器开了不到一分钟又暗了,再开还是这样。开机瞬间睇到画面显示无信号而且屏下方显红色。开始怀疑是高压部分有问题,刚好手头有一块同样的电源高压板,换之,大失所想。故障依旧,后想一下屏是红色是不是灯管老化引起的呢?开始换灯管,拉出,发现有一支两边很黑色(而且断了,可能漏电,引起保护),拆了一支旧一上去安好,开机,OK了!

网友:
看看电容是不是坏了

网友:
屏下面出现红色多半都是灯管坏啦!

网友:
发红都是灯管啦 高压包亮一下就黑会很快的不会亮快一分钟才黑的灯管才是慢慢的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