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灰碰掉了个东西求大神们帮忙

楼主(2013-01-05):
求大神们帮我看下,红圈里掉的应该是啥,板上没标号,找到图纸也不知道那个。有这板的大神给测量下。是什么?
旁边白头是外接VGA的线的头。。。
板子那面是内屏VGA头。现在内屏是灰屏,外接不亮。

板子是联想B460的。
补充下,能正常开机,能听到开机音乐
修好了是10K的电阻,在内存下面有个“D”的一片符号。
谢谢十楼zhuhai0226sdo
和ZJJ技佳电脑回贴不能加分吧。

网友(点评):
5.2K的电阻,给我加分!!

网友(点评):
拆下来量了,是8.1K

网友:
有一端接地吗  不接地就是电阻或者小电感 反正一个个试就行了。

网友:
用大电阻试验一下。100K以上的。

网友:
不是电阻就是电容,小电感。可先测一下一端是不是接地,

网友:
有这个图纸呀!

网友:
B460有图纸啊,用万用表找一下,这二个脚连其它好的器件的哪里,再在图纸上找这个好的器件,再路电路找回来就好了。先找图纸吧。

网友:
查看一下有没有痕迹呀。

网友:
你那三个角的芯片下面不是有标记"D"吗?你看下板子不远处也应该有那样用一个框圈起来的然后有个"D",你对应着看你点的那里标记的是什么是你掉的那里就是什么,如果是电阻先别乱换,看标记那里的号是多少看下图纸上是多大的在换!

网友(点评):
多谢指点。修好了。是个10K的电阻,在内存下面有“D”的一片代码。

网友:
够悲催的,请请问楼主用的什么工具。。。

网友:
有图纸还查不出来?

网友:
找张图纸,把位置号输进去,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了啊

网友:
电阻或电容吧

网友:
那不是有标吗 D区 在周围找找 有白框里边标大D的 对位置找编号 找图纸

网友:
楼主用什么清的啊

网友:
以后要注意,吸取教训!

网友:
呵呵···············清理我们一般都不刷主板面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