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的的查看下这个芯片做什么用的,哪个大神有图?

楼主(2013-01-05):
路过的的查看下这个芯片做什么用的,哪个大神有图?

网友:
NEC的去耦电容,型号为0D108,耐压值为2.0V,电容值为1000uF,一般常见的在供电部分

网友:
顺便说下    百度到的

网友:
NEC大电容  这东西很爱坏

网友:
NEC大电容啊。。

网友:
NEC的电容,东芝上面常见

网友:
我去谁设计的电容啊,太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刚才也百度到了。想看谁有图纸

正确

网友:
NEC大电容

网友:
就一个nec电容,还要图纸干嘛?

网友(点评):
没有看到过的,想了解

网友:
不看了,直接是CPU滤波电容。

网友:
NEC的电容

网友:
一般這種總要比電解電容來的好點吧?尤其壽命上............

网友:
这个我还没见过啊。

网友:
就一个大容量电容,没图纸

网友:
nec大电容 东芝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