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优盘,提示格式化但是格不了,如何恢复?

楼主(2013-01-05):
有个优盘,提示格式化但是格不了,如何恢复?
格式化

网友:
低格?重新量产?

网友:
做镜像 !之后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网友:
低格试试 不行的话 那就是硬件坏了

网友:
应该有硬件故障了。

网友:
硬件问题,我也遇到过一次

网友:
要数据的话就只能读芯片

网友(2013-02-07):
硬件故障,怎么解决啊,说了半天,也没人说解决办法。